SW中的配合---[图,请教]

楼主(2007-06-16):
我想请教一下,如何添加配合使中间的轴在长孔的范围内活动!宽度方向已经满足,但是长度方向不知如何来搞???

网友:

设定滚套外圆与长孔一侧直边线相切,或在高级配合中作草图相切配合,此功能在2007中有.楼主可尝试一下.

楼主:

宽度方向已经满足,主要长度方向怎么来控制在长孔的长度范围内来回移动呢?

网友(2011-10-13):
有个高级配合的,里面有,我也不是很清楚,你看看教程

网友:
顶哦,字数少了还不得行。顶厉害的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