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塑料使用回料的结果及判别的方法。

楼主(2007-06-16):
请教大家,如PA66、PBT等塑料,使用回料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想鉴定某个塑料件是否使用回料,该怎么办?

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干供应商质量管理这一行的,对该问题相当苦恼。

网友:

塑性差,使用太多,零件变脆

楼主:

那么用什么数据能说明使用了回料了呢?

网友:

最好办法就是,测以下未加回料的抗拉强度,再测以后的产品,强度下降很大,就说明问题了
时间长了,加的较多回料的,能感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