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门间隙---[请教]

楼主(2007-06-16):
气门间隙是用来防止反动机在温度较高时的膨胀造成的气门关闭不严的现象,而有的教材上说当某一缸的配气相位不对时可以利用气门间隙做一个微调.到底这句话是否正确,我认为气门的最小间隙是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前提,那么利用气门间隙做一个微调是对的吗?

我是个新手,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估计书上说的意思是相位不对会造成活塞顶气门.气门开的早或关得迟,而间隙大点则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其实间隙稍大点没什么关系的,只要不是太大影响不大

网友: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配气相位不对是正时齿轮出了问题,就应该修正配气相位,气门间隙的大小对配气相位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可以说没有什么意义,合理的气门间隙是为了使气门有效关闭,同时获得尽可能大的气门开度。

网友:

微调,有可能,在传统点火系统的大型车上,前提是配汽机构各缸一致性好.以前有3大1小的节油经验,就是在火花正时配汽及供油上瞎搞.
我同意3楼的观点,学技术要走正道,少学偏方.

网友:

麻烦您能大些关于沃尔沃方面的书籍资料么?谢谢了

网友(2007-10-23):
气门间隙是影响配气相位的,你可以做个试验,将间隙调大几丝或小几丝,看一下,也许你会很惊讶。

网友:
我觉得没错
间隙的大小主要是根据材料的膨胀系数设置的
间隙的大小可以间接影响配气相位

网友:
我觉得是没错,可是这种方法不适应长时间运行。
发动机热机时,如果气门间隙还存在,那么就使得气门的开启时间变短,就是早开角(或提前开启时间)变小,迟闭角(看(或推迟关闭时间)也变小,不过改变很小。
而相位不对,就是气门开启的时间段在整个发动机行程中不是恰当的时间段。不过相信偏差也不是很多,要不发动机就出问题了。
调整气门间隙可以缩小气门开启时间,使气门开启时间段落在恰当时间段内。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可改变的时间很小。只能是微调。
但是缩小气门开启时间可能是发动机燃烧恶化。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因为加工的误差会造成实际尺寸与理论尺寸有差异,尤其是在大功率发动机上通过调整气门间隙来调整配气相位是必须做的一件事,从设计角度考虑一般会给出气门间隙值以供装配参考。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首先所说的配气相位也就是凸轮轴的定位问题,进排气门的开启关闭角度,是靠它来实现的。而气门间隙的调整也是在这一套系统里面,当然气门间隙的主要作用不是用来调整配气相位的,但是间隙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配气相位,这是肯定的,你可能看书多,而实践少,或者相反吧。太简单了。多实践就知道了

网友(2008-02-22):
气门间隙不可能用于对配气相位进进微调,这将使气门处的噪声非常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想:
1、配气相位的传动,一般是靠齿轮传动,配气相位错,说明你最少与实际配气相位相差半个齿。调气门间隙能调过来吗?
2、如果真的能调过来,咱们再这样假设:将气门间隙调小,顶杆在需要开启的瞬间,它好象还是顶在凸轮轴的基圆上吧。当需要关闭时,顶杆还在凸轴的曲线上接触着。
3气门间隙调小,道理正好相反。
我认为,排除发动机故障,象你这样的想法可以谅解,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修理人员应该做的事情。两个字: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