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钣金件压铆该是放在喷沙阳极前还是后?

楼主(2007-06-16):
我有一批铝材的板金件,需要压铆跟表面处理,在此请教各位高手,铝材钣金件压铆该是放在喷沙阳极前还是后?

楼主:

不用麻烦各位了,我已经直接问了供应商了,他讲说若五金件压铆上之后,再阳极氧化的话,会对五金件产声化学反应,会使五金件在之后生锈!所以该是放在阳极氧化之后压铆,就算压铆时会有些印子;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是的。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你要是用不锈钢件那就不用考虑生锈的的问题了

网友:

不全是,假设是在折弯成型后再压铆有干涉呢 而且 氧化后的产品是表面连手印都不能有的 在压铆过程中能确保吗 手印\ 划伤

网友(2007-10-22):
引用 楼主:
不用麻烦各位了,我已经直接问了供应商了,他讲说若五金件压铆上之后,再阳极氧化的话,会对五金件产声化学反应,会使五金件在之后生锈!所以该是放在阳极氧化之后压铆,就算压铆时会有些印子;也就只能这样了!

yes,yes,yes,yes,

网友:
就算压铆时会有些印子;也就只能这样了
这样能过验货关吗?

网友:
铆头尽量大,没有印子

铆头尽量大,没有印子

网友(2008-07-04):
可以在工件上贴膜保护

网友(2014-06-18):
一直以来,铝板表面的划痕真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