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WIG20辊轧机的板形辊轴承最近老坏---[请教]

楼主(2007-06-16):
我们公司用SUNDWIG的板形辊,辊轴的轴承为NJ2236.NU2236,最近NJ2236的轴承经常坏不知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7-11-09):
发张图纸,便于分析!如果是最近出现的新情况,建议老兄排查一下轧机的现在工况或精度与设计有多少出路?
另外,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批轴承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2009-04-08):
你好

你们现在还在SUNDWIG公司做板形辊么

由SUNDWIG公司设计的 几家国内不锈钢公司的板形辊  都是在我们公司做的

有机会探讨一下  有没有合作机会

网友:
也许用了假轴承你可以联系我,我是SKF经销商,QQ:859031818,0531-88660088

网友(2009-07-17):
以前还好证明设计没问题。请楼主检查一下现在使用的情况与以前有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