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是否要加道轨油---[请教]

楼主(2007-06-16):
本公司有几台10T行车,用了好长时间了,请问行车的各个轨道上是否要加油啊!

网友:

我认为不要加油,有油的话会影响制动效果,造成安全隐患。
个人意见……

网友(2007-07-23):

不能加油,加上油,不就象在冰面上骑自行车。

网友:

你想啊,加了油还能刹得住车吗?

网友:

是要加油的
加了油就制动不好了?那汽车上的制动油是什么概念?

网友:

行车车轮与轨道之间是靠摩擦力实现滚动的,加油后必然减少磨擦力,行车可能会打滑。不过对于轮缘是可以加油以降低摩擦的。

网友:

你想谋财害命你~~~~不过行车应该进行必要的保养,可以在齿轮箱里加油给轴承加油给钢丝绳加油定期检查导轨,就是不能给导轨加油

网友:

5楼,汽车那是液压油呀,你敢在刹车片上加油吗

网友:

不要加油.

网友:

不能加油,但行车车轮的轴承是需要定期加注润滑脂的。

网友:

你不是想出事把大哥!!!

网友:

行车导轨不能加油;齿轮箱 电机轴承应保养加油

网友(2010-05-21):
学习中听了大家的意见长见视了

网友:
不能加油,导轨的接触面都不让刷漆的,可别给维修工找麻烦

网友(2010-06-25):
该加的地方是要加的  但是轨道一定不能加的

网友:
肯定不能给轨道上加油了!

网友(2010-07-25):
行车轨道千万加润滑油,无意中滴上的油也要擦干净,不行车打滑不走。

网友:
应该不需要加油吧!!!!!!!!!!

网友(2011-04-28):
我以前在钢铁厂做过机修,没见过行车导轨加油的。

网友(2020-03-11):
不需要加油的谢谢,15737372466河南矿山起重机需要可以咨询

网友:
不能加油,加油摩擦系数小了,轮子和轨道会打滑,启动的时候走不动,刹车的时候刹不住车。行车轨道其实就跟火车轨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