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时用过pro/e2001和pro/e wildfire的请进!

楼主(2007-06-16):
本来pro/e2001已经用的很好了

现在却要学习野火版,动因是外面的公司都用野火版,面试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s' T' K

可能大一点的公司不愿意及时更新软件版本吧,我们公司2001至少也用了3年多了,野火版的影子都没见到

估计普及起来也有一定难度

; x5 j y

现在画图的时候就遇到一些困惑,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

2001比较大的特点就是界面简洁,除了工具栏,就剩意向管理器了

 V

不象wildfire版有那么丰富的窗口,关键的是,意向管理器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下拉式菜单,搞的有次我去面试,不知从何下手

使用野火版最困难的就是不知道如何添加各种视图了,如果是在2001里面,什么视图都好办

而在野火版里,找都找不到那些命令,不是一般的郁闷。。。。看来,我得买本书好好的从头学起了

 V8 b/ Q

各位野火版的高手们,可否给小弟指条明路呢??先谢谢了~~~~

网友:

右键就可以添加各种视图

网友:

多试多练一下.十天左右就可以熟野火了.是有差别.但大的功能是一致的.我就是这样的.不用书.

网友:

用惯2001是比较不习惯野火的,野火多用右键菜单。要进步就要改变习惯,所以改变习惯是必要的。

网友:

我找了本书,把野火的操作习惯就两三天的事情了。因为我学过UG,还想学其他软件,如CATIA,SW等。我想,只要熟悉各种软件的操作界面,学起来应该是相当快的

网友(2011-04-18):
其实方法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菜单形式,一个是图标形式。个别功能有些区别不是太大,找本书看看就行了,有底子的话相信简单看看很快就熟练了。

网友:
多用用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