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主轴的轴向和径向间隙?---[请教]

楼主(2007-06-16):
什么是主轴的轴向和径向间隙?

谢谢!

网友:

轴向间隙就是主轴的轴向窜动量而径向就是主轴在圆周方向上的圆跳动量

网友:

同意2楼的!

网友(2012-08-19):
2楼的解释是正确的!

网友(2013-04-10):
(⊙o⊙)哦,原来是这样,也学习了一下

网友(2013-05-22):
对,2楼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窜动和跳动量取决于双列圆柱滚子轴承精度。

网友:
轴向和径向不懂?

网友(2014-08-15):
窜动和跳动量取决于双列圆柱滚子轴承精度

网友:
关键体现的是轴承盒主轴安装孔的加工精度与装配精度,再好的轴承,也不一定装出好的设备!

网友:
沿轴向、垂直轴向

网友(2015-11-13):
学习了9 a& {* Q6 e8 i#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