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钣金设计时,优先用如下哪个参数?---请教

楼主(2007-06-16):
Solidworks 做钣金设计时有:折弯系数表\k因子\折弯系数\折弯扣除 的参数会直接影响展开尺寸的,各位较常用的是哪个啊 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折弯系数(前人留下的经验数值)

网友:

这些都可以。如果一般用的是直角,可以用折弯扣除。简单方便。如果是一些不是直角的钣金件只能选用其他。我用k因子。只是习惯了

网友:

我常用的也是折弯系数,如果带角度,可以结合用k因子。

网友(2008-07-30):
K因子怎么样设呢??

网友(2009-03-30):
也遇到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交流一下  我用的是折弯系数  也是经验值  k因子怎么设啊  ?

网友:
折弯内R角与料厚的比值,查表求出K应子! H3 L- F8 V+ S
个人感觉:展开后的尺寸也只能参考,特别是厚料。

网友(2010-10-03):
用折弯扣除最准确,我做了很久

网友:
大家交流一下  我用的是折弯扣除  也是经验值

网友:
我我我我用K因子,加0.44

网友:
谁能给我个折弯系数表吗,在此不胜感激我的Y邮箱:SHPDTY@163.com

网友:
我用的也是K因子,具体系数怎么确定:这要根据折弯机的刀口确定,每个厂里用的系数都不一样,要根据具体的厂情来确定系数。我用的是0.3。

网友:
我一般用的折弯扣除,不是直角的就用K因子,不过很烦恼的,不是很准确,不能直接用要在CAD里调整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K因子,在操作中还是需要实际情况调整的

网友(2010-11-19):
直角的用折弯扣除,非直角用k因子,我的K因子根据折弯扣除的经验值计算,用的还可以% i( R8 M0 Y5 [! Z

网友:
我用的是K因子来算的

网友:
每个单位有每个单位的参数,个人认为K因子展开无限制,但不太准确;折弯系数没用过,不太了解,我单位用的是折弯扣除,平时生产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0-12-30):
一直也有类似的疑惑,看完了还没得到答案

网友:
谁有SW软件制作钣金的教材,发上来看看,本人新手,不尽感激!

网友:
各位大侠折弯扣除有详细的表么?

网友(2011-05-10):
我用K因子,只是别人都用这个,我也跟着用了

网友:
请教各位,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扣除2个板厚

比如这款东西,我们展开长度是 76,那么在Solidworks  选择哪一种参数比较好

网友:
折弯扣除最准确 K因子也可以  不过R角要设定好~

网友:
新手!我也想要个折弯系数表!谢谢各位大侠 我的邮箱994029980@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K因子方便,1.8料厚为0.26

网友:
我用的是折弯扣除,不是直角用K因子,但要到现场求证有没有问题。要靠自己去摸索。

网友(2011-06-11):
用k因子,不过要根据圆角和板厚,材质,轧制方向来微调,精度要求高的话就必须用实做实验来确定

网友(2011-07-31):
我也困惑,看了回复总结大部分:直角:折弯扣除, 非直角:K因子(经验值),一句话,必须结合实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