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07-06-17):
请提供加工深孔工艺(直径65深1000.35CrNiMu)?谢谢!

网友:

楼主:精度要求是?效率要求是?工艺水平要求是? 提示一点思路: 底孔:1 便宜的办法:自己焊接钻头,在通机干,但效率低。2 贵的做法:枪钻。中性的做法:定制好的带内冷的非标钻头,在刚性好的机床上加工。还可考虑喷吸钻。当然,仅干一件可用电脉冲嘛,外协也就不到1万。这些方法中有一次成功的。 半精和精加工:一般是镗了。不容易解决的是冷却和排削。

网友:

二搂的建议很好,楼主可以参照一下,二搂提供的第一个方案,我曾经试过,而且成功了,直径是6mm的,将钻头焊接在一个杆上,悬臂钻孔.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但有一点需要纠正,没有直径60MM的枪钻。喷吸钻是个好方法,量不大就外协!

网友:

还有用BTA钻头!但需要专机或者改造。

网友:

回4楼:钻后再扩嘛

网友:

请楼主发个图看看

网友:

1先用30的钻头加长打通孔,再用镗孔刀镗通孔,此方法适合精度较高的孔.

网友(2007-08-11):

我用普通钻头在30型车床加工过3米5深的孔,直径60一下没有问题,只是精度差,通过
推镗孔可以达到花5以上,注意。以上信息绝对真实,具体加工方法几句话不好讲,
。你的活儿,在车床上就可以轻易搞定,

网友:

9楼是高人

网友(2007-10-16):
在深孔钻镗床上φ65×1000mm的孔很好钻,大概只用两个小时就钻通了 ,只是不知精度要求,若精度要求高,可先钻φ50孔再镗,光洁度可达3.2。若有意可与我联系。邮箱:xinghuathf@sina.com

网友(2007-11-21):
直径60,,1000深,准备好一只加长钻,在C650车床上不要一个晚上搞定.

网友:
弱弱的
镗孔机不可以吗,如需精度可以珩磨

网友(2008-10-23):
扁钻,浮动镗刀,在车床能加工。粗糙度可达1.6,误差0.10

网友:
车床没问题,浮动镗刀

网友:
Φ65用扁钻快得超过你想象,前提是孔没要求。

网友:
长见识!今晚好好研究我们的车床。不过是普车!

网友(2009-12-11):
本人从事深孔加工多年,不用专业设备,普通车床改造,可加工三米深孔,长径比30倍,粗糙度3.2—0.8,精度0+0.05丝QQ819771530

网友:
这个零件精度要求多少啊?
试试炮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