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控限位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17):
     最近我想改进单位一种产品,需要一种气控限位阀,但目前所查资料均为碰触式的,就是限位阀的发迅装置(调距限位杆)触及工件时才起到限位作用.

请问有无一种拉绳样的限位阀,就是工件与气控限位阀是通过一根细钢丝绳连接,当工件起到一起高度,拉绳拉着限位阀起到限位作用?

网友:

你将“碰触式”式气控限位阀加一变为杠杆,再用钢丝绳连接也是一样的。
如需操控简洁,最好用电控阀。

网友:

2楼说的对,如果场合允许,为何不考虑电控呢?

楼主:

谢谢二位朋友的指点。我们单位是做汽车挂车的,所用限位阀起到限制挂车车斗侧翻角度的作用,所以二位所说的杠杆在环境、空间上是受限制。原来采用液控限位阀还是不错的,它是易损件,更换时不方便,有时售后服务还要带上一大桶液压油,成本高、服务人员还弄得全身都是油,如果改有气控那就好了,如有知道的或觉得有更好方法的朋友希望赐教。

网友:

楼主:

你能早说使用在什么场合,就不会有乱发的议论了。容我再想想。这可不是小事,事关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大事。

真是“贼不打三年自招”(纯属玩笑)。

网友(2008-11-24):
能告诉我一个能找到气控限位阀图片的网站吗

网友:
谢谢!我是一个学生,要做毕业设计,能帮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