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齿轮减速低速电机,性能和价格较合理?---[请教]

楼主(2007-06-17):
<>各位网友好!
<>哪里生产的齿轮减速低速电机,其性能和价格均比较合理?
<>所需部分参数为:转速6~10r/min,转矩150~200N.m,功率200~400W;
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2007-08-09):

不知道呀

网友:

做这种减速器的厂家特别多,在网上百度一下就知道了,这么大的速比选齿轮减速机不爽啊,体积会相对比较大,最好用摆线针轮减速机或谐波减速机比较好.

网友:

台州金维达,浙江英洛华都有

网友(2007-10-08):
用6P电机,加一个三级减速机,传动比大概100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