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啮合起始圆---[请教]

楼主(2007-06-17):
mn=14,Z1=19,X1=0.32,Z2=188,X2=0.6285,a=1500,β=13°请问下两轮的啮合起始圆直径。

希望有个计算过程 ,谢谢

楼主:

今天算好了在公司 明天我发出来大家指教小啊

楼主:

小齿轮啮合起始圆直径是Φ259.66,
大齿轮啮合起始圆直径是Φ2698.883

可能小数点后面两位有点偏差哦 计算时不是很精确
多多指教

网友:

齿顶圆一般不是个计算值,设计时是可以调整的。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设计者可以自己确定齿顶圆的尺寸。也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个给定的数据。

楼主:

阿松好!根据已给的参数分度圆定了,齿顶高变动系数也定了。你说的“齿顶圆一般不是个计算值”意思是不是还有顶隙系数cn*还存在变动呢?我们厂一般是0.4

网友:

顶隙系数也是个参考值不建议用于精确计算。
齿顶圆一般不是通过齿轮刀具加工的,一般不会影响刀具的设计(齿顶有倒角除外),所以不必要和其他数据相匹配。比如就你的数据来看,齿顶圆可以定为310,但定为305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前提当然是设计者经过了强度校合。但这时计算你的啮合起始点时就会不同了。

楼主:

是的 顶圆是要在渗碳后精车才能达到设计尺寸的 我们厂都是按0.4计算确定顶圆直径加工的

楼主:

自己编了个齿轮参数计算表格包括啮合起始圆直径计算  供参考

楼主:

没人指点下呀

网友:

和我计算的在小数点后第二位有差别。还没找到原因。就使用来说,已经没问题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啊松哦
你取的圆周率保留了几位呢?

网友:

Excel里保留几位,我就保留了几位。Excel一般保留15位有效数字。
应该是运用了不同的公式。我没详细研究过你的公式,你的公式自己推导过吗?

楼主:

一般齿轮的基本参数没推,
啮合起始圆直径肯定是推导的
是不是出在大齿轮变位系数上?
我算了总变位系数减去小齿轮变位系数得出的大齿轮变位系数,没有根据已知的大齿轮变位系数算(因为大齿轮变位系数不怎么精确)

网友:

那x2用的是0.628157851196966,答案对起来了。

楼主:

呵呵~~~好的
啊 松 这样算x2没啥大问题吧?

网友:

x1,x2,中心距离,计算时三者取其二

网友(2007-10-12):
专业

正在学习中
好好努力!!!

楼主(2010-10-07):
温故知新,今天正好有空把所有以前发的帖子看了一遍。

网友:
学习了。。。看看以前的帖子也学习了不少的东西。

网友(2012-10-26):
不知道你excel算的对不对?

网友:
我也在研究相关东西,一会和你的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