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4台锯片机,客户反映噪音太大---[请教]

楼主(2007-06-17):
最近做了4台锯片机(用来分离蓄电池里面用的极板的设备),客户反映工作时噪音太大 大概达到100分贝了, 设备原理和锯木板的电锯类似,只不过锯片机主轴上带的圆盘锯刀较多,刀具越多的设备,噪音越大, 有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减轻噪音?

网友(2007-08-01):

现搞清噪音源是机器里面的还是刀具的,机器里面的一般是齿轮精度太差,解决方法当然是提高齿轮精度,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是那么好提高的。刀具的噪音解决起来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