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心铸件---[请教]

楼主(2007-06-18):
哪位达人有相关的资料帮小弟解惑,另外这类的加工方法成本如何?谢谢!

网友:

泥心铸造?好象没听过,是不是离心铸造啊?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但是基本上没什么资料的,是个镂空的铸件,泥心可能是种工艺吧!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的,说不定我可以帮你一点忙.
泥芯是一个民间用语,就是指芯子,下芯子的铸件,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

是用泥做的心模.加工往往是铝件类的产品

网友(2010-01-22):
我们定制一些较复杂的铸件时,有的部位要加泥芯!
以方便浇铸成型
不只是铝件,也有铜件,灰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