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等离子焊接钢板---[请教]

楼主(2007-06-18):
想用等离子焊接钢板.

钢板尺寸规格如下:

厚度:1mm-2mm

焊缝形式:等厚钢板对焊

焊缝长度:1200mm-3000mm

请问等离子焊是否可行?焊接的热影响区有多宽?等离子焊对钢板焊缝的直线度有多高要求?用不用填丝?焊接时起弧的形式是什么形式?

如有知情者请赐教.

网友:

楼主好,用等离子弧焊是可以焊接的,钢板对接间隙越少,焊缝成型越好,可以不用填丝,您可以看看以下的链接:

http://bbs.cmiw.cn/forums/95290/ShowPost.aspx-----等离子弧焊工艺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08547/ShowPost.aspx----等离子弧焊送丝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17107/ShowPost.aspx-----等离子弧焊焊缝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