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与齿条传动有没有传动比?---请教

楼主(2007-06-18):
请问一下:

 i, I4 L

齿轮与齿条传动有没有传动比啊?怎么算啊?是什么参数的比值啊??

就象两个直齿圆柱齿轮传动比为i12=n1/n2=z2/z1那种,齿轮与齿条是如何比的?

齿条齿数没有定。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认为 齿轮与齿条传动有没有传动比吧,因为齿条可以看成直径为无穷的的齿轮。没有办法计算出传动比哦,他们的作用主要是把电机的圆周运动转变成为直线运动。(个人意见)

楼主:

哦.那就好了.谢谢你啊!!

网友:

齿轮的外圆线速度等于齿条的线速度.就这一个联系吧?

网友(2009-03-23):
对,主要就是把齿轮的圆周运动转化为齿条的直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