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1620/T5端面外圆磨床 编程实列---[请教]

楼主(2007-06-18):
我对数控磨床的坐标系不是很清楚,弄不清楚机床的机械坐标,绝对坐标,相对坐标的关系,如何确定和运用到编程上,还有我一看到那些#100=#891;。。。等等语句就晕头!不知道这些附值的意义,这些电器赋值到底 是怎么回事?谁能教导教导小弟

M) Y c

还有很多!比如径向量仪如何调整运用到编程!轴向量仪如何使用。。。。头疼!

楼主:

救命啊!!!!有明白的老师没

网友:

数控系统是哪家的

网友(2007-08-02):

用是济南四机的数控外圆磨床吧我公司这两年陆续买了两台,用的FANUC系统,用的赋值语句,优点在于只要记住几个参数的用处,调整尺寸时更改其值就行了。

网友(2008-01-21):
朋友 把我QQ加起 我也是用济南4的磨床 我们有6台   用的型号是MKS1620*500 的 我的QQ是88360379  我们多交流 我也好多都看不懂  指教啊

网友:
#100当然是FANUC了,要是西门子那应该是R100。
济四的床子从来不用#100。
谁有程序不懂的地方发上来,我给你们写注释。

网友(2010-07-28):
谁可以给说一下有关MKS1620-500的程序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