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形位公差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7-06-18):
刚大学毕业,社会工作经验不足,不知道普遍的测量直线度,同轴度和垂直度是如何操作的,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三坐标测量仪器进行,如果测量要求不高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造简单的工装进行测量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可以制作检具,根据测量基准,被测量面要求来做检具,要求高的三坐标测量。

网友:

可以用通用验具检测普通精度或比较简单的形位公差.结构比较复杂的或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可使用三坐标测量或光学测量仪器.

网友:

做检具是成本最低而有效的方法

楼主:

能说说该怎么做检具吗?比如说测量平面度。举例说说

网友:

如果上批量,要求不高的,可以制作检具。要求高的三坐标测量。

网友:

可以使用平面度检查仪,一般的单位都会有,使用很方便。它可以检测直线度、平面度、垂直导轨和水平导轨之间的垂直度。同轴度检测可以做一个工装,用普通的扭簧表就可以检测。

网友(2007-08-11):

看看国标吧

网友(2007-11-09):
回复 网友A:

真是受益匪浅,顶了!谢谢!

网友:
测量平面度最方便的办法数显高度仪。精度稍低于于三次元,操作方便,可以测量平面度,平行度,直线度。

网友:
数显高度仪?
就是高度规吧?
那怎么测?

网友:
数显高度仪不等同于高度规,国内的另一种叫法是测高仪,精度要高一些,有的型号软件带有两维评定功能,比如方形零件上的几个孔,也把一面放在平板上测出几个孔然后翻转90度把另一面放在平板上再测这几个孔就可以计算出这几个孔的位置度,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主要是单一方向尺寸有优势,比上三座标快一点,车间现场有平板就可以使用。老北内一个分厂的一位老师傅很厉害,V型发动机缸体他用测高仪和自己做的一些夹具组合然后再用公式计算基本上不用三座标(他们好像没有呵呵呵)

网友:
找工作

大学快毕业了,请问一下各位高手哪儿好找工作.我学的是机械加工与模具设计.

网友(2007-12-10):
好东东,多谢搂主!

网友:
平面度可以用塞尺 在平台上测量的  很方便的

网友:
浮标气动动量仪与气动测头配套使用, 使用比较方法可以测量形位公差的,比如垂直度\同轴度\直线度等等.

网友:
非常感谢
到处找这种测量的方法

网友:
如楼上水水所说,平面度最好的测量方法是在平板上用塞尺测量,既简单又是最合理。
同轴度,轴类零件可以在偏摆仪上测。孔类可以做同轴度检具,经济高效。如果不具有较大的批量,就不必做专用的检具。用三座标测某些形位公差是没办法后的选择。因为三座标是取点测量,测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2008-07-02):
可以用通用验具检测普通精度或比较简单的形位公差.结构比较复杂的或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可使用三坐标测量或光学测量仪器.

网友(2009-01-03):
LZ 太感谢你了,传了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2009-05-19):
这资料对我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
做检具是成本最低而有效的方法

网友(2009-06-22):
平面度最好的测量方法是在平板上用塞尺测量,既简单又是最合理。
同轴度,轴类零件可以在偏摆仪上测。孔类可以做同轴度检具,经济高效。如果不具有较大的批量,就不必做专用的检具。用三座标测某些形位公差是没办法后的选择。因为三座标是取点测量,测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2009-09-27):
看看国标吧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啊!对哦我很有帮助啊.....

网友:
刚大学毕业,社会工作经验不足,不知道普遍的测量直线度,同轴度和垂直度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9# 一剑飘红

网友(2010-02-10):
9# 一剑飘红 真的是很有帮助,谢啦

网友(2010-04-11):
看下,支持楼主,还没有涉及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好象下载过两次,3分有些浪费呀,呵呵

网友(2010-06-07):
看看~~~~~想知道什么方法最方便

网友:
真是受益匪浅,顶了!谢谢!

网友:
真是受益匪浅,顶了!谢谢

网友:
抽检用三坐标,车间全检可以用气动量仪

网友:
检测夹具制作要求也高啊

网友(2010-08-29):
回复 网友C:

顶!!

网友:
看看啊桂丰大厦桂丰大厦

网友(2010-11-19):
来学习学习,感觉这些在加工中心上常用

网友:
可以用通用验具检测普通精度或比较简单的形位公差.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三坐标测量仪器进行,如果测量要求不高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造简单的工装进行测量

网友:
我们公司主要用三坐标,粗糙度用粗糙度仪,检具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大部分形位公差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