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直接画出单位为英寸的图---[请教]

楼主(2007-06-19):
我接到一批国外的活,都是英制单位,我创了个模板,选成英制的了,但是我在这个模板中画了个10长的线,复制粘贴后在公制的模板中还是10,请问应该如何改变单位,直接画出单位为英寸的图,谢谢了

网友:

打开标注样式--修改--换算单位--显示换算单位(看到勾号显示)--换算单位乘数改为25.4--确定就可以了,有问题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