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断在螺孔里怎么办?---请教

楼主(2007-06-19):
螺丝断在螺孔里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断在孔内的螺丝?

楼主:
Re: 螺丝断在螺孔里怎么办?请教

螺丝断在螺孔里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断在孔内的螺丝?

网友:

不太清楚 1。一般使用扩孔吧 然后再攻丝!2。用小点的反丝锥进去把断的螺丝拧出来。

网友:

用直径比锣孔底径小一点的钻头钻断掉的螺丝(要保证钻在螺丝中心),然后用丝锥攻一下锣孔应该可以的。

网友:

3 4楼是个好办法 有条件也可以用电火花  如果断的浅的话 可以用电焊在断丝上堆焊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主要是看多大的螺丝.区别对待

网友:

看什么条件咯,1,看螺纹有多大,一般大于12的就可以用小的LH螺纹。2如果螺纹是5到10的话,断茬露在外面的话,就可以把螺栓对半磨成平面,用扳手拧出,螺栓在孔里的话,就有螺纹底孔大的钻头钻掉或用等离子吹掉

网友:

如果是大直径的螺丝,能看到螺丝头的话,可以考虑作成一子丝锥,然后取出。如果是小直径的话,只有重新攻丝了。

网友:

有一种便携式的小取出机,类似于电火花,可以在螺丝里面打一个方孔,在有方板手拧出来。

网友:

这个简单啊.你先在断的螺丝上打个小孔.然后把一个丝攻磨成三角形.把他打到刚才打的孔里面.很方便就取出来了

网友:

有专用的断丝取出器,大概是5种型号,根据断丝的不同直径,先选用合适的钻头的断面打一凹坑,再用取出器取出就可以了。

网友:

11楼说的对,有专用工具,其原理就是在断丝上套上与断丝螺纹相反的螺纹然后用相应的螺丝或加工的螺杆旋紧就可以带出断丝了。
此方法比较麻烦,但是用于精密加工还是可行的。

网友:

楼主:还没有取出来吗?看来大家的方法都不妙啊,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是内六角螺丝,硬度高不好钻,而且断到孔内很深

网友:

多大的螺丝

网友:

用小钻头钻孔,在用反丝锥和白钢刀拧出

网友:

用小的钨钢钻头钻,用个然后把一个丝攻磨成三角形.把他打到刚才打的孔里面.应该可以取出来了

楼主:

M6的螺丝,让我头痛啊手电钻不好钻,谢谢大家,我没想到大家如此热心,谢谢

网友:

这个我有点经验,用M16的作例子:我这没有什么专用工具 1. 找个技术好的电焊工 2.找一个外圆14的内孔10的铁圈边上焊个手柄可以用手拿的就行    先用选好的铁圈放入孔中跟断的螺丝靠好, 用小号的电焊条在铁圈内焊接 这样又不会伤螺纹又很快能取出来    哈哈要注意要找技术好的电焊工哟.要不就>>>>>>>>

网友:

20楼的方法不错!可对于M6的螺栓来说估计照此方法就不妥了!还是建议用钻:先用小钻头(2.5-3MM)高速钻通,再用4-5MM的钻头扩一下,然后重新攻丝。

网友(2007-07-22):

估计应该是断在里面了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有个中心钻把他敲出来吧

网友:

实用的-----在孔上放一个小一号的螺母,用电焊堆焊上来,和螺母焊住,用板子拧下来。最常用的办法!

网友:

打孔!用丝锥磨成一个四棱锥的形状用锤子砸进去!然后一边加油,一边扳住丝锥的四方头来回转动!这样即可取去断丝.

网友:

我用这种方法取出过很多的断丝!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用火花机打一个一字槽,再用一字批扭出来就行。简单快捷。

网友(2007-08-23):

找小一号的螺母放在孔上,一般用2.5焊条伸到孔内,将断裂的螺杆与螺母焊接在一起,再用扳子将螺杆拧出。要求有一定的焊接水平,断在孔平面1cm以下都可用此法取出。(M8以下的不宜用此法)用取出器是笨办法。qq:295237135,希望大家联系。

网友:

方法有好多种,可以在断螺栓上攻反向丝,然后旋入相应的螺钉拧出;还可以在断螺栓上焊接螺栓头;还可以在断螺栓上加工出方孔,然后放入方形工具拧出。当然应该还有专用工具:)

网友(2007-12-08):
断在孔内的螺丝由于没有负荷,螺丝基本处于自由状态,如果罗斯比较小,可以用一个带尖的东西比如划针或者样冲将它拨出来,如果螺丝比较大,可以用一个刃口比较窄一点的扁錾将它轻轻敲出来。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好解决的。试一下

网友:
考虑到是M6的螺丝而且断的很深,那么先用5.1的钻头在螺丝上划个窝子便于定中心再用4个的钻头钻通再用5.1的扩孔然后重新攻丝。

网友:
焊个螺母给拧出来,
用錾子剔出来,
在螺栓上攻丝,拧出来

网友(2008-02-17):
用电火花机

网友:

比较大的螺栓可以考虑用錾子沿圆周打出来,如果不行可以用专用的断丝旋取器,这种工具配套有相应的钻头,反丝旋取头

网友:
先在斷的面上鑿一個槽,在用一字起子就能搞定了

网友:
要是搂在落空外面还有螺丝的话,少量也算,可以借助螺丝刀或者自作锥形工具和一把锤子,就可以弄出来,如果断的螺丝都埋在了螺孔里面,就只能借助专用工具了,就是楼上的朋友们介绍的

网友:
大多情况下考虑用电火花,螺纹太小的话考虑钻掉。

网友(2008-03-20):
10楼的方法比较实用

网友:
使用专用工具"断螺丝取出器",一套的,适用于各种不同大小的断螺丝

网友:
办法都很好,钻头断在里面真么办啊,外面一点也没露。

网友:
用电焊,楼上是师傅说到了

网友:
用断丝取出器可直接取出!它实际是个反牙丝锥

网友(2015-01-21):
可以用电火花取断丝锥机,此机机头可任意方向旋转,安装有磁力底座可以吸附在任意大小的工件上,通过电火花技术,可方便无损的取出折断在任意大小工件中的丝锥、钻头、螺钉、螺栓等工具,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可以焊接一个相同型号的螺栓头,再拧出来

网友(2015-03-01):
得看多大的孔啊,10mm以上的如果折的不深电焊就能搞定,找一个好焊工应该差不多啊。

网友(2015-04-15):
专用的断丝取出器

网友:
3,4.5楼说的很好,如是穿孔用过火焰融蚀

网友:
47   说的对   取丝器

网友:
方法好多啊

网友:
钻孔,用取丝器

网友:
大丝用钻头钻去留壁厚2mm用气割吹去不伤螺母塑料挤出模具 18的8.8级12.9级的丝一直这样处理

网友(2015-06-15):
一般m6螺丝断到孔内,首先看孔内螺丝是否处于松动状态,若松动,则用电钻卡一小号钻头顶住螺丝反转,即可取出。若不是松动状态,直接用Φ5.2把螺丝打掉,再攻m6丝。

网友:
有条件的电火花

网友(2015-10-22):
断得深的话只能用电火花,或者钻掉重新攻丝

网友:
方法已好多了

网友(2015-11-30):
断螺丝取出器  很好用

网友:
要看孔径多大,多深,是否为盲孔

网友:
不好取的电火花比较方便

网友:
断面在螺纹孔里的:
1、如断面有突起,可用螺丝刀顶住突起,沿松动方向,手锤慢慢敲击旋出;
2、方法1不行可以使用反牙丝锥取出。
断面平螺纹孔断面或离孔面较浅情况:
1、使用上述方法1;
2、在断的螺栓上放一颗螺母,将螺母内孔与螺栓焊好,然后通过扭动螺母取出。

网友(2016-01-15):
之前我们断螺丝基本上都是用小型的电火花机打掉的!

网友:
用样冲打出来,要靠边打靠巧劲让它转出来

网友(2016-11-14):
取丝器就可以取出来

网友(2017-03-15):
看样子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你们没有人试过电击取法吗,不管什么断在里面,都能震出来。

网友(2017-05-28):
我个人觉得 你这样的问题    问的是不够详细的    要分什么螺丝   还有什么零件    紧密和  普通类  什么情况  采用什么办法才是可靠   老板  要的是成本  要是为了个螺丝打个火花 是不是看零件大小  和什么部位呢  ?什么都不清楚   给不了你有效方法 和 正确答案。。。

网友:
方法太多了;
                 1.用凿子剃
                 2.断丝取出器
                 3.钻穿
                 等等

网友:
多大的螺丝

网友:
反面打孔。

网友:
比较赞同四楼的观点,因为平时我也是这么处理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