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两个圆心之间的中心距---[请教]

楼主(2007-06-19):
请教:

一个检测方面的问题,三个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圆如何测量两个圆的中心距.这三个圆是在同一平面上,

我这里有很多图纸上都是要测量两个圆心之间的中心距,这是个空间的问题,你们说两个圆心中是空的么样测呢,我么样才知道一个圆的中心呢,在实物上,又不是在图纸上能看出来.

谢谢!

网友:

图纸

网友:

分别测量两个圆外圆之间的最近距离、最远距离以及直径;分别侧两圆同侧,异侧之间的距离,取和的一半(后法好)。

网友:

楼主是武汉的?听见乡音了,强烈建议发帖有编辑的功能。

网友:

先测2个圆的距离,再分别加上2个圆的半径

网友:

你是为了提高发贴数吧?哈。。。

网友:

方法有多种,主要看你的要求如何,不同的要求选用不同的测量方法.你应该把要求或图纸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免得大家乱发贴.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最基本的测量来的,没任何困难可言的,发图上来,搞定它

网友:

同意上面,朋友上课时睡觉了吧,呵呵

网友:

你的问题你找高级车工辅导书里有。还有第六版机械加工计算手册里也有

网友:

做间距规啊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测绘吧!我一般是先大概估算一下后,然后用电脑画装配图,只要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

分别侧两圆同侧,异侧之间的距离,取和的一半.同意3楼所说的此方法

网友:

在没有专门的测具的情况下,一般需用卡尺测量两孔外径间距及各孔直径,然后计算即可。对于尺寸无法确定的情况,可多测量几次,然后取中心值,这样可降低测量误差。

楼主:

我现在没有图纸,等有了一定传上来,我看了大家的贴子,都没有讲清楚,能住体点吗,你们说的,我不懂是么意思,这三个园之间的的距离都不一样,而且园的直径也不一样.在量的都是中心距,

网友:

有图纸好说话,如果要求不高,做功能规,以两个孔定位,测量另一个孔,就是开一块板,平磨,在板上割三个孔,板的孔上配两芯子,根据位置度要求控制两芯子直径,根据位置度要求做一赛规,在检具板上检测,能塞进就表示合格(如果采用此方法,板孔取大一点,孔里配套,套热处理,然后按照套孔径配芯子)

网友:

我想 CMM对于这种测量应该是很方便的吧。

网友:

18楼的朋友,你的意思我懂。但是这个芯子的公差怎么取?我公司需要类似的检具,但是我找不到芯子的直径取值的标准?比如两个孔一个是Φ11H7一个是Φ8H7,中心距是20±0.03.我的作法是以Φ8为基准,这个芯子取值Φ8负0.001左右。两个芯子的中心距取20±0.003,但是Φ11这个芯子怎么取值?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是说标准?谢谢!

网友:

楼上,安附件国标去设计。

网友:

谢谢!

楼主(2007-10-12):
谢了

怎么打不开,有密码吗

网友:
一盘儿小菜嘛!用TMS就搞定了,仅显像2次元就足够了,很方便,大约10秒钟解决问题!!!!!!!!!!!!!!!!!!!!!!有3种状态任你选择:最小距离,圆心距和最大距离.并且我用的破仪器不用定位就能得出准确的值!!!,强吧!!呵呵

网友:
哈哈哈哈,楼上说得是TRIMOS吧?如果20楼的零件批量比较大的话也可以订做专门的检孔心距离的检具,读数方式有多种可选,重复测量精度从0.002-0.01之间不等可选。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664706718扬天测量

网友:
25楼兄弟,你说的那个东东我没有用过,但是现在象有此功能的家伙相当多了哟!我们叫TMS为工具显微镜,是一种量具或N种类似该量具的总称.兄台说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呀?还请赐教哦

网友:
呵呵呵,你后面提到二次元我以为是侧高仪呢,是一个瑞士品牌,再细不能说,咱们私下交流,要不大家以为我要来这里做广告那多不好

网友(2008-09-30):
回复 楼主:

用三坐标测量最方便

网友:
这种形式可以检你说的距离,

网友:
挺简单的啊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什么零件,这些孔都在一个面的话测量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可以立起来的话可以用测高仪(2维)见下图。
如果属于薄壁类的小零件可以用影像仪或投影仪之类的测量设备进行测量。

网友:
直接测量两个圆,然后直接计算就好了,按2D算,圆心到圆心的距离

网友:
用二次元高度计,三次元量测机,都可解决圆心问题的

网友(2009-03-20):
制作中心距检具最简单了,具体设计方法在论谈中有介绍

网友:
首先要确定用什么仪器测量?还有是精度要求.
用卡尺?
用三坐标?  两点间距离.就可以计算
--------
不同的精度要求用不同的仪器,不同的方法.

网友:
有了图纸什么都好说!!

网友(2009-06-28):
挺热闹的,学习了,也下载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2011-10-20):
中心距=两孔内壁尺寸+两孔直径之和的一半。或两孔外壁尺寸-两孔直径之和的一半。

网友:
用卡尺、二次元、三次元都等测出来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睡觉也能计算出来啊。。。。。。

网友:
三坐标测。。。。。。。。。。。。0 E' [) s% d, `$ q!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