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齿轮测绘,怎样确定压力角和变位系数?---[请教]

楼主(2007-06-19):
单个齿轮测绘,怎样确定压力角和变位系数?谢谢!

网友:

1.确定模数和压力角,可以通过顶圆,齿高以及Pb=3.14*mcosa算,查模数与齿形角对应表 2.确定变位形式(假定两个相同的被测齿轮啮合) 比较a、a' 。相等为标准或高度变位,不等为角度变位。 4.确定变位系数。 (1)高度变位 测公法线求变位系数x=(W'k1-Wk1)/(2mcosa)(齿面未磨损); (2)角度变位 计算啮合角、总变位系数,x=(W'k1-Wk1)/(2mcosa)(齿面未磨损);斜齿轮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CAXA制图软件有个画齿形的工具,输入模数、齿数、压力角、变位系数(根据生成的齿轮大小调整两三次)就可以生成一个齿轮,当生成的齿轮和你手上的齿轮基本参数一致时,此时的变位系数就是正确的,这个办法虽然傻点,但很好用。

网友(2010-04-28):
还是没有说明白怎么确定变位系数啊?
这个我也有用,请大家多帮忙啊!

网友:
我今天用实际齿顶圆减去理论齿顶圆2倍的模数算了一次对了,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就该这么算?

网友:
测绘这个东西我个人感觉,看老师傅好像简单,但蕴含着很多道理,首先你得把相关理论搞清楚,脑子里有概念,不是靠感觉就行的。比如,来个齿轮你要知道大致是什么模数,压力角,是不是径节制的,还是非标的等等

网友:
理论计算应该比较简单,但测绘计算不懂!     跟帖学习

网友(2010-07-02):
单个齿轮,说实话,很难,可以上专业的齿轮测绘仪上去,然后再调整

网友:
如果没有专业的测绘仪器就测跨棒距吧,多选几组不同的量棒去测量,量棒组数越多越好,但必须保证量棒与齿轮的渐开面接触才行,这样就相当于测量出了渐开线齿形,齿形一定的话,基圆就定了,这个我相信是齿测绘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它的基本上也可以确定了。这种方法我没有实际去用过,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只是从理论上分析了它的可行性,还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我也想学。。。。。。。。。。。。

网友:
齿轮手册中有专门介绍齿轮测绘的内容,建议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