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是什么工艺?---请教

楼主(2007-06-19):
发黑是什么工艺?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如果材料是钢,主要是通过酸洗氧化处理过。主要是起到防腐蚀作用。

网友:

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 O& K+ f: v' O/ D' A3 V+ r* i1 C& a ' \: i, z4 _) _6 h6 V # i- K- K, p q8 F. V+ x$ E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 d: `8 ~- l" q! P) t, g, { 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 1 y9 ^+ e- U# v! K: c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8 B) R; f9 ^5 |9 q1 _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 7 w( K/ {- t& [* E, d; _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 0 ~: o3 a4 x+ \% C: U1 m 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 c) L) A; a' g" B5 U9 |# E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 @+ L0 {: q$ B; P1 O& h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5 a' e3 z# P9 ?- L6 C 3 w* k( v7 f+ X1 d& |5 Q金属“发蓝”药液 ) h. F$ A; g: F# ?/ |4 F u 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 ~# h- {+ {) N8 G1 F) F; O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 * E$ S+ S' k* R! W8 h一、碱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8 \+ s6 L: _8 z/ H$ Y 1.配方: 硝酸钠50~100克氢氧化钠600~700克亚硝酸钠100~200克水1000克 % h5 l# d. W5 R6 \1 y7 ]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 p* j' T% c! _ 3.说明: 2 f+ d8 J" ?' Q( h! p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 \; ~( V& [5 J- |7 d) f, G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发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 金属中含碳量%工作温度(℃)处理时间(分)开始终止>0.7135-13714310-300.5-0.7135-14015030-50<0.4142-145153-15540-60合金钢142-145153-15560-90 . P' ]: q% s& u - }3 L/ R& |( c! i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 F; M1 z, Q, ?0 @) c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 }, \# O0 q* u* P" X/ e7 C# a二、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 H: p( {% Z& d0 U E 1.配方: 磷酸3~10克硝酸钙80~100克过氧化锰10~15克水1000克 , d' @+ `) V& W1 M5 p0 I 4 U9 A& c2 x# \0 r8 L' s( N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 b( U0 J6 A3 Y! c1 u 3.说明: : E/ ~: i5 t# r# X/ q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发蓝”处理。 ) Q4 ]; E# \4 k, }1 P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2 I. r& i, L. r) o; I 4.“发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2 G8 I* B; x3 e) X) }9 S 5.“发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

网友:

照3楼这么说,处理后不是黑的。而事蓝的?

网友:

蓝和黑颜色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

弹性挡圈,液压用内六角螺母都是经过发蓝处理的。

网友:

发黑发蓝是一回事

网友:

我们公司的铝面板都是经氧化处理的,有很多是发黑发蓝处理,为了防止氧化,同时也为了美观哦,和喷漆是一个道理。

网友:

根据处理后零件的颜色不同而分为发蓝和发黑,处理的原理一样!因为零件材料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处理后颜色。

网友(2007-07-31):

发蓝发黑实际上都是氧化处理,为了增加工件表面耐蚀性的

网友(2007-11-02):
发黑实际上就是发蓝处理,为了增加工件表面耐蚀性的.但耐蚀性不强.

网友:
发黑是一种表面处理工艺,在金属表面形成四氧化三铁保护膜,主要是为了防锈。
还可以在上面刻字,清楚,时间长久都不变。

网友:
根据处理后零件的颜色不同而分为发蓝和发黑,处理的原理一样!

网友:
很多螺丝都要发黑处理,有的要镀彩锌,现在有的不用镀了,在药水里处理一下就行了,跟发黑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
药水里泡一下就可以了吗?
那金属的表面有没有发生化学变化呢.
金属表面有没有形成具有保护性的氧化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