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CAD格式转换PDF格式

楼主(2007-06-19):
那里有CAD格式转换PDF格式,我找不到,谢谢!

网友:

有的,不过您可以在CAD打印的时候选择Acrobat打印格式,就可以直接打印为PDF格式的。前提是你安装有Acrobat7.0以上的版本。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157002/ShowPost.aspx
楼主可以点击这个链接下载软件,可以转化的。

网友:

下个PDF打印机就可以

网友:

用PDF7.0以上就可以直接轉了!

网友:

楼主可先安装Adobe Acrobat 专业版,打开CAD文件选择打印机名称为Adobe PDF即可

网友:

我来送一个

网友:

用CAD把图纸打开,在选择菜单"文件"点输出,会弹出另存对话框,选位图格式,即bmp格式,这就是图片了,你用可以用图片的软件打开编辑了

网友:

CAD2007版可直接转成PDF格式。打印/打印机名称/DWG TO PDF pc3即可。
另传个很好用的PDF虚拟打印机。解压安装后选择打印/PDF reDiect V2(打钱机选项),可转换DWG WORD JPG PPt等。

网友:

网上有好多PDF打印机,找一个装上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用!

网友:

用AUTCAD输出一个PS封装,再用PHOTOSHOP打开此封装,另存PD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先安装Adobe Acrobat 专业版,打开CAD文件选择打印机名称为Adobe PDF即可

该方案是最简单的,而且虚拟打印出来的效果很好。

网友:

CAD转PDF文件,在CAD里面打印的时候选择PDF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不知道的朋友我这里上传一个PDF虚拟打印机的软件给大家用用.

网友:

安装个Adobe Acrobat 7.0,就自动有了。

网友:

下崽一个PDFCreator-0_9_3_GPLGhostscript.exe
按照打印的程序就ok了

网友(2007-08-12):

安装了还是搞不来,请教下,步骤

网友(2008-08-03):
不好设置的

网友:
我有一个软件,叫pdfcreator_v0.9.3c1.1_1,是免费的绿色软件,凡是可以打印的文档都可以用它转换成PDF文件。软件安装后,在打印对话框中会出现一个PDF打印机。需要将文档转换成PDF文件时,只要用打印的方法选中PDF打印机,按提示一路点下去就OK了。但这个软件容量为11.1mb,上传不上来,如需要给我邮箱,我另发给你。

网友(2011-11-19):
安装一个PDFCreator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