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接到一个CASE,是一台去披锋的设备---[图,求助]

楼主(2007-06-19):
现接到一个CASE,是一台去披锋的设备,工件如图示,去两边的水口及两端披锋,要在一台机上完成,5~6个/分钟,我设计了两种方案,但都有难点,请高手支招。谢谢了。

楼主:

现有第二种方案简图,但仿形凸轮机构有难度,请各位有这方面资料的提供一点,感谢了

网友:

麻烦传个完整的零件图上来

楼主:

很抱歉,目前手上还没有零件,过两天就有了,谢谢你

网友(2019-03-09):
要积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