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9不锈钢查报价---求助

楼主(2007-06-19):
请问有哪位用过439不锈钢?去哪边查报价呢?

网友:

前段电梯的装饰板有用之代304的价格约20000左右

楼主:

你好,我就是电梯厂的,我们准备用439代替304不锈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还听说可以用复合钢板,价格更低,不知道哪位前辈有用过。

网友A:

复合钢板的焊接是个问题, 很容易焊穿。
目前我们被困在了焊接的工艺上面.

网友:

我们在用443代用304的准备

网友(2007-07-19):

439性能等级比较304要低一些,价格也便宜很多。

网友(2008-02-22):
439可代替304做电梯产品....我们公司现在就是用4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合钢板的焊接是个问题, 很容易焊穿。
目前我们被困在了焊接的工艺上面.

说说看你怎么焊穿的?用的什么焊接方式?板厚多少?只要控制好决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