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钢板,性能,焊接和喷涂---[请教]

楼主(2007-06-19):
请问有谁用过复合钢板呢?就是把普通碳钢和不锈钢轧制在一起的。它的性能怎么样呢?怎么样进行焊接和喷涂呢?谢谢!

网友:

见过爆炸成型复合钢板,可以分层焊的,基材焊基材,面层焊面层。

也有基材完全焊好以后,再爆炸成型面层的,但面层形状不能复杂,拉伸率要够。

复合板不需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