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管螺纹---[请教]

楼主(2007-06-19):
那位高手给解释一下3/4  3/8 的英制管螺纹的内径外径是多少阿,要画图, 不会转阿。

网友:

内径应该分别是25.4*3/4和25.4*3/8

网友:

这个问题在社区已经有不少的帖子讨论过了,请楼主搜一搜吧。

网友:

我这有份日本人提供的管螺纹表,你可以参考!另外,在很多的机械书后面都有附加表格的!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3/4管罗纹即:3/4管子的罗纹

网友(2007-11-17):
楼主没说清楚,英制管螺纹有很多种啊。
每种标准的内径不见得相同的。
比如标明R或者PF啊,或者其他的。

网友:
只要查一下机械切削手册就行了啊

网友:
3/4" 英制大径:26.441 中径:25.279  小径:24.117
3/8" 英制大径:16.662 中径:15.806 小径:1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