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定位销用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6-19):
制作定位销用什么材料,直销,锥销,

需要淬火吗?谢谢!

网友:

楼主,以后提问请不要写多个“?”。谢谢!

网友:

销的常用材料为35、45号钢。根据需要45号钢可以淬火,淬火硬度HRC40~45。圆柱销和圆锥销已标准化。圆锥销有1:50的锥度,装拆比圆柱销方便,多次装拆对联接的紧固性及定位精度影响较小,因此应用广泛。

网友:

通常用中碳钢调质即可,但还有开口弹性定位销,长用材料为65Mn,T9A,硬度为380-535HV1

网友:

起连接作用的销轴类零件,通常设计成中碳钢调质处理HB220~50即可,如设计应力计算其弹簧通不过,则可选用35CrMo、42CrMo调质处理。

网友:

对不起,上面写错了,纠正是HB220~HB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