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尾气为何有蓝色?

楼主(2007-06-19):
在一次电台关于汽车的节目中,我听到这样的问题:“为何有些汽车尾气排出来的是蓝色的?”

有热心听众答复:由于有机油串进燃烧室燃烧而造成的?本人才疏学浅,不知为何,很想知道是不是这样?

敢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是烧机油

网友:

我发现没有机油就没有蓝烟,有关系吗?

网友:

冒蓝烟一般情况下就是烧机油的现象。但还要分清是凉车时候冒还是热车时候冒。凉车时候冒可能气门油封或气门导管磨损了;热车时候冒有可能活塞环与缸壁磨损间隙大。还有就是前后使用的机油如果粘度级别不一致也会烧机油,机油加多了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新车和大修车辆在磨合期间这是正常的,过了磨合期就会正常了,另外注意不要把柴油正常燃烧后的气体与烧机油现象弄混。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法!

网友:

检查机油压力

网友:

内燃机尾气总体上有三种色彩,正常为无色,正常过冷为白色,有故障必然带有浓淡不一的黑色.
黑色细分一般可以分为黑色,偏蓝色和偏棕色.
尾气偏蓝色一般诊断为串机油,可能是机油氧化后遇高温产生氧离子的原因吧.
-
找几本内燃机原理的书看看.

网友(2007-10-10):
不是吧

汽车冒蓝色的烟是汽油燃烧不充分,烟的成分就是油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油滴是蓝色的??

网友(2007-11-14):
首先和机油压力没关系,蓝烟大部分原因是烧机油,冷车起动应该是冒黑烟

网友:
就是烧机油
其他问题也还有

网友(2007-12-15):
烧机油了,机油窜到燃烧室了

网友:
冒蓝烟 是由于润滑油 参加燃烧造成的 润滑油 参与燃烧的原因好几个 。

冒蓝烟 是由于润滑油 参加燃烧造成的 润滑油 参与燃烧的原因好几个 。
  1.是由于汽缸与活塞环之间的间隙太大 如想排除必须更换 四组合。发动机刚启动新车是冒一股黑烟,旧车就黑中带蓝,温度升至正常值后蓝烟会消失。
  2.还有就是活塞环跑对口了。
  3.还有就是缸内壁由于吸气或者其他原因进入杂质 导致汽缸内壁拉坏。
  4.还有就是发动机倾斜角度过大,或者润滑油加的过多 ,或者燃油有问题。

网友:
好啊
现在对此有了一定了解

网友(2013-10-01):
看来真得看几本内燃机之类的书了,学习一下这些基本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