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榨汁机,轴承座如何支撑?---[请教]

楼主(2007-06-20):
我是一个要毕业的学生,这次设计螺旋榨汁机,今天答辩,老师问我轴承座如何支撑,我一下就瓜了,不知道杂个回答,请高手知道的指导一下嘛,万分感谢了!

网友:

合理的轴承座配置应考虑在机器中有正确的位置,防止轴向窜动以及轴受热后不致将轴承卡死。- @8 t; u7 O$ j
最常用的轴承座安装方式是固定在箱体或支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