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无法使用,看看问题在哪儿

楼主(2007-06-20):
我的PRO/E,无法使用当然启动到如附件,那位帮帮忙,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先谢!

楼主:

我用的是PRO/E2001

网友:

你的licence文件出了问题,是不是改了计算机名什么的啊?
解决方法是修复认证文件。

楼主:

没有呀 是不是误删了什么文件呀
那如何修复呢

我没有安装盘

网友:

看看你的网卡禁用或者换掉没有?如果禁用就不行,换过以后就只有盖许可证。实在不行启动超级安装,前提是你们有删除任何目录下面安转必须的文件X:\proeWildfire 3.0\bin\ptcsetup.bat

网友:

明显是野火啊,怎么是2001呢?如果之前能用,那么不是你把licence文件移动了,就是你改过电脑设置,比如计算机名或网卡,或者防火墙阻止了PROE对网络的访问(实际是访问网卡)。如果一安装就不能用,那是程序没装好,比如licence文件没生成好,或者缺了文件。

网友:

我的电脑有的时候就是不能用,但是从新启动一下机器就会又好用了。
如果一安装就没有用,那大半是licence文件的问题,如果用的很正常,就是有的时候没有用,那你重启机器试了看看呢。

网友:

应该是lisence文件的问题吧
可以用Word或记事本打开lisence文件
看里边的Physical Address和网卡是否一致
有时候生成的lisence文件会有问题
多生成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2007-08-14):

“打铁的”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

以前每次没用我就重新安装过一次,买个到版的光盘就行了,不过你要是商用就不好了

网友:

可能是license文件丟失趙成的,可以修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