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面打印为何无法正中?---请教

楼主(2007-06-20):
我现在的公司CAD软件不知怎么回事,打印CAD图纸怎么老不居中?我也考虑过是在CAD打印设置里面设置居中,但是没用,打印出来还是偏的.我一开始还怀疑打印机有问题.但是除了CAD之外,打印WORD,EXCEL文件都是能居中的,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页面设置有问题。看看可不可以设置打印X,Y轴的偏移修正一下。

网友:

有没有选打印范围啊

网友:

页面设置或打印对话框有个"居中",前面的勾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以上几楼的方法解决不了,可以在打印范围用鼠标粗略选定打印范围

网友:

窗口打印可以吗?

网友:

1 在布局中打印有必要进行页面和页边距设置,只要纸张幅面相符不想设置也可,只要选取布局中的视口后删除再根据须要新建视口(在虚线以内),在视口内双击激活后可移动和缩放至一定的比例(可直接预览),在视口外双击锁定。
2 在模型中打印须点选窗口(点击“窗口”后在模型中以须打印的图形为中心框选)/居中/布满图纸或比例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各楼的帮助。我的做法是:打印——选择“窗口”——居中——比例选择1:1。和7楼第二种方法是一样的,但是按照这样的办法打出来也是偏的。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所知的打印机是有个打印范围的,其在CAD中的可打印范围不是对称的,A4纵方向时,下面和右边一般留的距离大,打印机不同距离数值也不同(CAD版本不同是否距离不同不得而知),
9 `) I) m, }2 o, N有个方法,在打印图形外再加个矩形框并将其设为非打印层或设线宽为0,适当调整与打印范围距离,用“窗口”打印,窗口选择外面的矩形框。

网友:

或用二个点代替矩形框也可,总之将要打印范围加大。

网友:

   估计是你的X Y的偏移量没有调整好.

网友:

1、将打印设置中《打印偏移》选择为《居中打印》
6 P: l& Y% t1 w$ h4 `2、选择左下角《窗口》,进行选择所打印区域(请将《对象捕捉》打开)

网友(2007-07-26):

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我是用布局改变它的设置,用楼上的做法也可以的,主要原因是上一个设置是小好的,才回形成这种现象.改变下设置就齐活.

网友:

7楼的做法是对的。你与7楼的做法差别就在“布满图纸”和“1:1”,若要用1:1就应选用合适的图纸尺寸。

网友(2010-02-25):
楼主,我也碰见这样的情况,至今没有消除,预览的时候都是居中的,但是打印出来都是偏移一个位置。打印机打其他都好的,只有打印cad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其他电脑打cad图打到这台打印机都没有问题。今天我换了台打印机打打,预览显示居中,打印也是成功的。是不是有什么设置打印机的,在cad中?

网友:
是不是你误改了单位换算比例了,例如:1mm=1.498单位,如果确实改动了,就算你选择了“布满图纸”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