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变形的问题---[图,求助]

楼主(2007-06-20):
请教各位大虾:

/ ?6 b( R z" ?, R5 p+ [

如图所示,为后期加工,我们要给外径、内径留加工余量。这个余量又取决于焊接变形的大小。

其中基准φ184以到尺寸,所以想请教大家,用什么焊接工艺可以保证焊接变形最小,焊接变形越小,为后期加工越省事;

同时,还想知道这样的活,焊接变形一般多大?

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此加工件的材质是什么?比如,不锈钢和普通Q235的焊接变形量是不一致的。

从此件的组装来看,其长度方向如果在组装间隙较小的情况下其收缩量不是很大,而其环向的收缩
与焊接方式及焊接工艺有直接关系,在常用的焊接类型中,氩弧焊、二氧化碳保护焊的焊缝线能量输入相对要少,所以其焊缝收缩量相对较小。

网友:

请问,这种焊接型式是否需超声波探伤或射线探伤?

网友:

你是不是还要做热处理,消除应力?

楼主:

材料牌号是ASTM4145对应中国牌号应该是45CrMo吧,调质处理过,表面硬度HRC26~28.

我想知道用手工电弧焊焊接变形怎么样?用507焊条怎么样?需要预加热吗?

谢谢!!

楼主: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呀!!!

网友:

楼主好!

    有这么几点:1、此材料的焊接性本身很差,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J507焊接,但需要绝对控制焊前预热,层间温度,及焊后缓冷保温和热处理;
2、此件其焊后变形不会很大,最好采用周圈一次焊接完毕,其变形量单边留0.5mm应该能够满足要求,当然,不是准确值,可以先试一下;
3、此件是经调制处理的,如果焊后会退火,其性能会发生变化,最好能将工艺改变一下。

楼主:

谢谢黄河湃师傅的指点

网友:

请楼主最好能将实践结果贴上来,共同参考,共同学习!

网友:

黄河拜师傅说的对呀,把实践结果贴上来,大家一起提高

楼主:

焊接后,我们首先以管螺纹的端面找正,端面跳动度0.01。而后再以A轴线的外径找正,园跳动度0.02。最后,我们打表测量车管螺纹的外径,跳动度在0.3~0.4之间。

楼主:

所以,留单边0.5mm的余量是够了。很遗憾我们内径单边留了1mm的余量,我们要先在普床上车,而后上管床调扣,对同轴度还是有影响。

网友(2007-08-03):

楼主好:

为什么不采用一体结构,直接车到位就好了.不采用焊接呢?

网友(2010-05-08):
如果是27SiMn材质,采用CO2气体保护焊,应用什么工艺可使变形量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