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台雕铣机加工小型模具,光洁度要达到镜面效果---[请教]

楼主(2007-06-20):
想用一台雕铣机加工小型模具,尺寸大概是100mm*100mm,加工曲面,要求光洁度要达到镜面效果,请问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做得到呢?

是与主轴转速、刀具、进给有关系吧?

楼主:

都没人用过雕铣机吗?

网友:

个人感觉要想达到镜面效果必须另行抛光,直接用机床是无法保证的。

网友:

平面加工主要和转速、进给、刀具条件有关系,曲面加工除和上述条件有关外,还和差补计算有关,加工高光洁度曲面要用专门的差补计算方法,但此时,加工的效率降低。

加工超高光洁度的曲面,用电化学抛光,象发动机的叶片。

网友:
Re: 想用一台雕铣机加工小型模具,光洁度要达到镜面效?--[请教]

用雕铣机加工小型模具曲面,要求光洁度要达到镜面效果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另外进行抛光处理?

网友(2012-06-23):
那么小的有吗?不知道

网友:
用雕铣机不可能达到镜面效果,至少现在不行,要专业抛光。

网友:
雕铣机是不能达到镜面的,加工完以后只有进行抛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