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应力和提高硬度---[请教]

楼主(2007-06-20):
      现有一根轴是由两种材料焊接而成,一段是ZG310-510、一段45钢。焊接后要求去应力退火。

请问:          能不能用调质的方法既去应力,又增加轴的硬度?

网友(2008-01-02):
调质与去应力退火是二种不同的热处理方法,

能不能用调质的方法既去应力,又增加轴的硬度?
此问题在热处理专栏里己讨论过

焊接强度与焊接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用途的零件是可以的

网友:
首先明确 调质是什么概念,它是指 淬火与高温回火的复合工艺,与 去应力退火 无关

网友:
个人观点:轴应该在热处理前进行焊接,焊接后“拍X片”看焊接质量,质量合格后进行调质处理,调质处理后再“拍X片”检测焊缝质量!无需再消应力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