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塔数冲,一个定位销断了---[紧急求助]

楼主(2007-06-20):
我是上海的,做的是江苏金方圆的转塔数冲。因为在冲百叶窗时,由于用的是热扎板,被拉掉了几次,后来走G28出来,然后拿出9号大模具一看,原来是模具有损耗了,就拿到磨床上磨,后来我的同事发现,在转塔的第二层,也就是装下模的地方,一个定位销断了,这样就不能正确摆放模具的角度了!而且一不小心如果冲压的话,就会酿成惨祸!

- Y% v5 U# R t# ~& n- z* ~

定位销上有内六角螺丝定住的。没有把模具定位,我不敢开工,怕一不小心会损伤到数冲本身!

请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Re: 大家都来帮我解决数冲上面的问题吧!!

换成17号或者1号,25号

网友:

让金方圆寄过一个定位销。你的百叶窗模具怎么修磨?要注意啊。成型模具最不易修磨。还有就是要注意你的百叶窗模具的间隙。和你的材料是不是匹配。

楼主:

谢谢你啊,小站,我怕让金方圆寄过来麻烦啊,会耽误工作啊!百叶窗模具就那个直角不好,其他没什么,只要磨出个直角一点就可以了,呵呵,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2008-11-07):
VT300旋转模的下定位 "T"字销怎么取下来?安装螺丝空被带伞裙的套盖住了

网友:
把一样规格工位的定位销拆下来,有设备的话自己照做一个,安装上。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建议还是报告领导用金方圆的定位销

网友:
请问下那个定位销如何取?他被一个内套的伞裙盖住了...,那个内套如何取出呢?金方圆过来取一天要500快,有点不舍得

网友(2009-04-04):
把报废的模具上的销子敲下来装上就可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