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式蓄能器可否水平安装---[请教]

楼主(2007-06-20):
请教个问题:

有没有谁用过或见过活塞式蓄能器水平放置安装。

空间有限,竖直摆放困难,用的是榆次的蓄能器。

谢谢。

网友:

可以这样用。

楼主:

谢谢旗手的热心回答

刚才忘了说应用场合

用在大型电动矿用汽车上,路面不好
不知道水平安装对活塞密封影响大不大

网友:

活塞式蓄能器原则上不能水平放置安装。

网友:

    隔膜式蓄能器可在系统的任何位置安装,可水平安装,可垂直安装。
  隔膜式蓄能器设计采用液端螺纹与系统直接固定的方式。但在一些较差环境中(如震动,行走设备)推荐使用卡箍固 定。

网友:

蓄能器一般是垂直安装,这样蓄能器的作用才能最好的发挥

网友:

你说的是隔膜式蓄能器,而不是活塞式蓄能器.活塞式蓄能器原则上不能水平放置安装。请注意活塞式蓄能器结构原理

网友:

要在行走设备上水平安装蓄能器,唯有隔膜式蓄能器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