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调质的方法既去应力,又增加轴的硬度?

楼主(2007-06-20):
现有一根轴是由两种材料焊接而成,一段是ZG310-510、一段45钢。焊接后要求去应力退火。

网友:

对这个问题我曾在<焊接>、<热处理>二个专栏里讨论过 ) B) p9 s2 m9 q% r3 q1 p1 [可以焊后:退火+调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