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CT的OFFSET的使用

楼主(2007-06-20):
大致知道是G94来控制的.具体使用有何处须注意.这里向高手请教.

网友:

可以说清楚吗?有点乱。

楼主:

OFFSET是刀具补尝,NCT的OFFSET是对材料板弯的刀具补偿,我想问的是怎样使用合理.

网友:

我没有用过。功能我知道,不过一般情况下用不到。我就是改变一下材料的厚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