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20):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有经验的大侠!!!

我有个工作台需要两个液压缸,每个液压缸安装一个液压锁,需要油缸运行相对的同步,怎么调节啊?需要安装辅助阀吗?

网友:

使用同步马达就可以

网友:

您这是同步问题而非液压锁问题,请参阅社区里有关同步问题的讨论.

网友:

不知道你的同步要求高吗?不高就用节流阀就行,高的请参阅社区里有关同步问题的讨论.

网友:

可以考虑安装一个同步阀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可以装两个节流阀。

网友:

注意同步伐安装位置,选择液压锁的泻油方式

网友:

分流集流阀的精度不是很高
国产的相对更底
用掖压锁的看场合
一般要求保压的地方或者防止重物下滑是用

网友:

用同步马达很好的。

网友:

要求不高单向节流阀.要求高就用比例阀精度可在毫米内.但投资大大概在5万

网友(2007-09-24):

同意八楼的意见。

网友:

如果油缸不大,可加一台同步缸,同步阀不解决偏载问题

网友:
直接叠加个单向节流阀
不行用同步马达

网友(2008-01-09):
液压同步要看你要求的同步精度,同步的方法可以采用分集流阀,齿轮同步马达,也可通过同步油缸实现,还有高精度的可以综合上述产品,并增加位置反馈,可以达到很高的同步精度了.同齿轮同步马达可以达到1.5-2.5%,分集流阀一般在4%左右,甚至更高,看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同步产品..如需要同步马达,可以在本论坛搜索"齿轮同步马达"下载相关产品资料.

网友:
所谓油缸同步其实是以其中一个油缸的动作为准,另一个油缸按照他的速度运动.

网友:
同步阀和液压锁的配合我出现过问题,
把油缸的底座拉出来了,后来拆了液压锁,才好了.什么现象我还没找出来

楼主(2008-05-02):
是不是每个液压锁的开启压力都不一样啊?跟油缸的松紧度、机械运动的配合、工作距离也有关系?精度要求到不是很严只要相对的同步就可以的,我也试了安装节流阀,但是不是左边先下就是右边先下,我都头痛死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液压折弯机的落刀同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