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球型---[请教]

楼主(2007-06-21):
各位老大

加工一个球型 SΦ34±0.025  不圆度小于0.004  有一个Φ20的柄装卡用,主要是保证球型的不圆度和公差,请问用什么刀,刀补怎么加?程序就用G03还是用仿形G73?

谢谢!

网友:

关键是刀补
你是前刀架还是后的啊

网友:

恩   这个活还有点意思,值得考虑,要是有了好的加工方法不要忘记通知我呀:lotuscdl@126.com

网友:

关注中~~有什么好招数记住我哦:QQ537300@163.com

楼主:

用的是前置刀架,刀我想用10个的球刀或者用R0.75的尖刀,就是刀补不会加!!!!!,刀补里有个R和T,R是不是这样,球刀是10,尖刀是0.75,T是不是刀的型号.

G50 X100. Z100.
X43
S400,M03
T0101
G00 G42 X0. Z0. 请问刀补是不是加在这里????
g03 x10 z-20 f0.15
g01 z-30
x20
g00 x100.z100.
m05
m30

网友(2007-07-26):

r是你所用球刀的半径 t是刀尖方位
说明书上有
你要是用前刀架的话t应该是给8(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我以前就干过
至于程序那就谁你边了子程序和循环都可以

网友(2007-10-17):
R是刀尖圆弧半径;T值的确应该是输入8,是假想刀尖方向.R值和T值都在刀补页面输入.
你用G50设定坐标系就不应该再执行01号刀补
G03指令格式中少了个半径值

网友:
我觉得用循环指令G73结合G03来用会好点..但刀具的选择和刀具半径补偿是关键.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数控系统呢?看你的描述应该是FANUC的或者广数的,6楼和7楼的解释很好,不过T的值应该是3吧

网友B:
我觉得可用左右偏刀G71粗加工球至精加工余量位置,再用球刀G03一次精加工完成。球刀本人没用过,感觉余量不要留的过多。左右偏刀分别是T4/T3,球刀好象是T0吧!

网友:
球头刀的刀位点方向应该是8,G42后面的Z0.不对.最好用G73指令.不管用什么循环G03是少不了的.

网友:
用球头机加工就好拉啊1

网友(2008-02-18):
球刀的刀尖方位应该是8吧   不过应该怎样对刀呢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8的话就是以圆弧刀的中心为0点

网友(2011-08-01):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数控系统呢?看你的描述应该是FANUC的或者广数的,6楼和7楼的解释很好,不过T的值应该是3吧

如果机床刀补功能用不了  ,  用广数车内球   R值不对    改怎么去修改?    谢谢

网友:
帮我解决下我的问题吧    谢谢   我是R值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用左右偏刀G71粗加工球至精加工余量位置,再用球刀G03一次精加工完成。球刀本人没用过,感觉余量不 ...

什么事左右偏刀啊。。球刀为什么是T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