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刻录在光盘中用PRO/E画的零件,打不开---请教

楼主(2007-06-21):
各位大哥大姐好,小弟有一问题请教:

9 I' g ^

  我想打开已刻录在光盘中用PRO/E画的零件,可是在打开过程中跳出“没有写入权限,请为轨迹创建选择另一个启动目录。”我选了以后,在PRO/E消息提示说该无效目录。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还有怎么能打开?谢谢~

网友:

可以把文件复制到硬盘上再打开.

楼主:

我也试过,可是还是出现跟第一次同样的问题~

网友:

若我没理解错的话,是与只读属性有关,文件刻录在光盘上后会自动加上只读属性,拷到硬盘上并在操作系统中将文件只读属性去掉。

网友:

台州小陈:你好!

  你犯了一个初学者常犯的错误,PRO/E文档不要直接双击打开,而应在PRO/E环境中打开!
因为PRO/E需要一个运行环境,这个取决于PRO/E的配置文件Config.pro,在配置文件Config.pro往往有规定有关轨迹文件所在的位置,而每次运行PRO/E都要产生一个轨迹文件,你要把这个轨迹文件写进光盘里可能吗?

网友(2007-08-14):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光盘刻录的时候是最高速,打开PRO/E图纸需要的条件是相当高的。
如果5楼的方法不奏效的话,应该就是光盘刻录的问题了

网友(2010-04-21):
我想打开已刻录在光盘中用PRO/E画的零件,可是在打开过程中跳出“没有写入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