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棒材正火处理(850~880)后的硬度应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6-21):
各位朋友:42CrMo棒材正火处理(850~880)后的硬度应是多少?依据?

能否在此告知42CrMo棒材正火处理(850~880)后的硬度应是多少?依据哪份标准?本单位由于生产核级用产品,因此所有原材料均需复验其机械性能及化学成份,在实际生产中对轴类零件原设计为45#调质,但因45#市场采购来的料复验很难通过,因此需改用42CrMo代用。

网友:

大概在

180-220hbs

楼主:

wegoal朋友,你是指HB180~220吗?有确切的依据吗?

网友:

不如直接测量一下

网友:

wo 做过洛氏硬度实验刚好是正火后的状态

楼主(2007-08-28):

谢谢!

网友:

自己翻书哈

书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

在什么书上有啊?我要求中心在30RC表面在45/48RC呢

网友:

用42CrMo替代45#,为什么不用40Cr替代45#?  45#、40Cr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  退火与正火用于毛坯预先热处理0 ?2 \ D% t, P$ [ 45#退火HBS180,45#正火HBS220  为什么把正火处理作为最终热处理?为什么不调质    查<热处理工程师手册第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42CrMo正火温度870C,   `直径¢12的正火后硬度HBS302,直径¢25的正火后硬度HBS302,  直径¢50的正火后硬度HBS285,直径¢100的正火后硬度HBS241,

网友(2008-05-22):
大家帮我个忙

我有个客户要8毫米的40Cr.但是其材料的硬度要达到HB240-280.(不用调质.淬火)
)谁能帮我忙?请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