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制造板簧类的工件, 弹簧的选材---[请教]

楼主(2007-06-21):
我在实际中需要制造板簧类的工件,厚度小于1.5MM,但由于要求与其它件焊接,所以对选用高碳钢类有所担心,目前采用302板制试件,弹性稍差,除加厚外请各位大伴推荐一些焊接性(点焊)能好的弹簧钢,谢谢。

网友:

小白菜网友好!

请看看附件的是否合适?

网友:

还有3页

楼主:

收下了,谢谢老马前辈的资料。

网友:

65Mn是常用弹簧钢,退火状态下焊接性还可以。

楼主:

我以前用过该材料,来料状态不详,在冷弯出现了断裂,后采用制弯后不再断裂,但这次好象没法在加工成形后热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