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知道用雕铣机怎么做镜面加工

楼主(2007-06-21):
如题,加工材料为模具钢,机床用高速雕铣机(24000rpm)加工曲面,表面光洁度近乎镜面,请问需要哪些条件才能实现呢?

网友:

平面加工主要和转速、进给、刀具条件有关系,曲面加工除和上述条件有关外,还和差补计算有关,加工高光洁度曲面要用专门的差补计算方法,但此时,加工的效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