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螺栓35CrMoA和10.9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6-21):
双头螺栓35CrMoA和10.9级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直观的鉴别方法没有?怎么鉴别?我在这里现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35CrMoA是螺栓选用的材质;10.9级是螺栓的性能等级,即该材质的公称抗拉强度达1000MPa,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的比值(屈强比)为0.9,即其公称屈服强度达1000X0.9=900MPa.

网友:

这个怎么区分,材料是材料,10.9级是性能等级

网友:

      钢结构连接用的螺栓性能等级分为3.6、4.6、4.8、5.6、6.8、8.8、9.8、10.9、12.9等10余个等级,其中8.8级及以上的低碳合金钢或中碳钢并经过热处理(淬火、回火)的称为高强度螺栓,其余通称为普通螺栓,螺栓的性能等级在螺栓上都有标识(以上数字);而不锈钢螺栓的表示有所不同,如A2-70:“—”前面的符号表示材料(A1、A2、A4、C1、C2、C4;日本进口产品级别主要分SUS302、SUS304、SUS316),“—”后面的符号表示性能等级(分为45、50、60、70、80)。
     螺栓性能等级的含义是国际通用的标准,相同性能等级的螺栓,不管材料和产地的区别,其性能是相同的,设计上只选用性能等级就可以了。

网友:

4楼说得很对,只要标注性能等级就可以了,性能等级己规定了材料、热处理方法和要求。可以查找相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