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渐开线齿廓的起测点和起评点如何计算?---[请教]

楼主(2007-06-21):
求教齿轮渐开线齿廓的起测点如何计算,起评点如何计算?

 D8 ?0 P

请指教!

网友:

楼主,请不要重复发贴。谢谢!

网友:

没有找到相关介绍。
个人觉得跟很多数据的公差有关,用各极限值和啮合起始点的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

这是渐开线齿轮齿廓计算的数学部分的问题,机械工程的书里一般没有,找一本50年代的国外计算理论书籍就有,到图书馆查一下就行,以前我见到过。

佩服楼主,此时代还在研究齿轮的数学问题。

网友A(2007-08-10):

这是我公司的自己编的
请指正

网友(点评):
不错,GB适用,但是别的标准就不适用了,望更进一步。

网友:

在齿轮计量中,很重要。谢谢5楼。

网友(2007-10-31):
谢谢5楼。很不错的计算

网友(2008-03-16):
起测点应该是齿轮的工作圆直径WORKING DIAMETER,起评点比他略大一点.

网友(2010-07-05):
我觉得起评点比起始园小一点就行了,但得在渐开线上

网友(2011-08-19):
起评点应该在渐开线起始点之上,至于大多少,要看两啮合齿轮的具体参数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测量范围的极限范围就是:渐开线起始点到渐开线终止点。
在这一段范围内,可以自由选择测量范围,不同的标准采用的方法不同。

网友(2011-11-12):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公司的自己编的
请指正

谢谢分享

网友(2012-02-08):
看看哦     我也像知道这个是什么

网友:
哪位高手解释的更清楚一点,我也想知道。

网友:
怎么算呀?我也想知道。能不能说的更明白点?谢了!

网友:
下载下来了,但是不适用于德标,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2012-04-01):
这是我公司的自己编的
请指正

渐开线 (version 1).xls
下载次数: 187
下载积分: 威望 -3 点

虽然刚下载没有使用,但非常谢谢!!!

网友(2012-05-09):
5楼的公式没看懂。。 我知道国标GB/T10095里面有齿形检测长度要求,具体检测长度为:起评展长+92%*啮合长度,即为终评展长。 但是对起测到起评的距离没有提到。我想,只要起测小于起评就OK了,可以参照

网友(2012-06-08):
在ISO1328里有介绍

网友(2012-08-17):
号东西啊

网友:
有没国外的啊

网友(2021-05-05):
怎么才可以下载??????????????????

网友(2021-11-24):
楼主找到方法了?

网友:
齿轮起评点,和终评点,和起测点,终测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公司的自己编的
请指正

大神,这个表格应该如何填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公司的自己编的
请指正

大神,能告诉我这个表怎么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告诉我这个表怎么填的?

大神能告诉我这个表怎么填的?

网友(2025-03-14):
您的威望将不足 0 点

网友:
下了,能用

网友:
要是有名称标注和颜色块区分就更好了

网友:
等我空了标注出来在上传

网友:
威望值不够,在这凑数,见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