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量插装阀换向冲击很大---[图,请教]

楼主(2007-06-21):
大流量插装阀换向冲击很大。请教解决办法。

详细请看原理图。

谢谢。

网友:

用图片格式更好些,便于交流

网友:

看了原理图,有些疑问
1、剪切缸有杆腔为什么要面对面串联两个单向节流阀,这样的话已经失去了单向的意义了吧。
2、关于冲击。不知道回油是否畅通,回油路路径有多远?另外,两个节流孔足以产生不小压降,肯定会有冲击了。
这样的问题还是要问身边的专家为好。

楼主:

回答!这样装是有杆腔进口节流!无杆腔出口节流 但是换向冲击很大 整个机架都在动!!!

网友:

几点建议
1.液压缸排气,2.节流调小,3.插装阀弹簧换新的

楼主:

气都排空过的 节流调小还是冲击很大 ,而且速度慢了会来不及的!是不是需要换成带末端缓冲的锥阀阀芯!阀芯启闭时缓冲一下!还有不知道在换向阀和控制盖板之间加个叠加式单项节流阀调节阀芯启闭速度不知可行不!!!请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F V9 t/ V

回答!这样装是有杆腔进口节流!无杆腔出口节流 但是换向冲击很大 整个机架都在动!!!

楼主这样接两个单向节流阀还是没有实现你所说的“有杆腔进口节流,无杆腔出口节流”嘛。还是有杆腔进出都节流,跟串一个节流阀(不是单向)一样嘛,只是进出起作用的阀不同而已。无杆腔都没有接阀,何来节流作用呢。

冲击这么大不妨拿掉两个节流阀。这么大的流量,不知道选的节流阀的通经是多大的,最大流量时的压降是多大。

一个小提议,既然楼主有问题要来这里请教大家,不妨低调些,何必加那么多感叹号呢。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缸上腔进油下腔第二个节流阀起节流作用是出口节流,可调。下腔进油第一个节流阀起节流作用是进口节流,可调。现在厂家的技术人员刚来说可能设计有问题主伐的开启没有缓冲减速 大流量的突变导致很大冲击!还有他们说之所以这样装节流阀是考虑到无杆腔管径太大无法安装流量控制阀,才采取这种形式设计的。现在情况移交给他们处理了。

网友:

把插装阀盖板中的节流孔尺寸改小可减小换向速度,而且基本不会影响油缸动作速度。前提是油的清洁度要高。

网友:

我是大卫
你好,好久不见你的身影。忙什么哪?要常来啊

网友:

系统的改造及问题的解决

为解决问题,液压系统从两方面着手:①换向阀Y1重新选型;②在系统中增加速度调节环节。改造后的原理图如图2所示。选用国产24WE6D50/CFG24型电磁换向阀Y3替换Y1。阀Y3带"记忆"功能,不因电磁铁失电而改变阀芯位置。在Y3、Y2出油口处增加了节流阀组L1、L2,使变速油缸1、2获得理想的运动速度。

图2

由于阀Y3带有2个电磁铁(4DT、5DT),且为"非"关系,如何从已占满的PLC输出端点中引出一控制信号来控制5DT呢(图3)?若增加一输出端点来控制5DT,势必要增加输出模块,并要修改梯形图,从而大大增加了改造费用。为此我们对PLC输出点进行了一些改动(图4),圆满地解决了PLC输出点不足的问题。把PLC原来直接推动电磁铁改为推动中间继电器K1、K2、K3,然后由K1、K2、K3来控制电磁铁4DT、5DT、2DT、3DT。通过K1的常开和常闭点,使4DT和5DT满足了"非"的关系。

图3

图4

对机床的液压和电气系统进行改造,并对滑动齿轮1左端进行倒角修理后,机床主轴变速机构恢复正常,运行平稳、可靠。

供你参考

网友:

该设备新安装时就这样吗?如果以前用没有这种情况,冲击大是最近发生的,那么设计也没什么大错。不行把插装阀盖板各零件清洗调整一下。
如果该设备新安装时就这样,那么就是设计的可能不太合理。

网友:

在系统中加溢流阀
把峰值吸收掉
我想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这个是设计的问题!我昨天在其他液压站里拆了四个双单向节流阀叠加在换向阀的下面并调整!收到很好的效果冲击基本消除,就是有时候无杆腔进油的时候会有很刺耳的叫声?不知怎么回事,有感腔进油没有叫声,而且有时有有时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弹簧共震引起的?

网友(2007-09-24):

在有冲击的油路中加一预泄装置。

网友:
把43'45提前打开预泄

网友:
在有冲击的地方加一预卸压功能的油路。预卸压功能的油路的通径不超过6毫米。也就是通过预卸压后再主油路工作。